图中80*80*5的管子是方矩管吗?

楼主(2013-05-17):
谁能告诉我,图中80*80*5的管子是方矩管吗,还有他是怎么弄成黑色的,是喷漆吗,还是怎么怎么热处理工艺弄的,上面的设备重1吨吧!

网友A:
这个东西能承受一吨的么?方管应该是酸洗电泳后喷漆,不知道又没有热处理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东西能承受一吨的么?方管应该是酸洗电泳后喷漆,不知道又没有热处理工艺

是下面的轮子承受不了,还是哪里承受不了,这个是老外弄的。

网友(点评):
轮子肯定承受不了,钢构就不太清楚了。

网友(点评):
轴承座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镀锌?

是方管镀锌,是黑色的,这么大,好像是喷漆

网友:
黑色是喷塑,塑粉!方管焊接成型!不需要热处理!

网友:
肉眼判断是电泳的吧

网友:
也可以焊接喷砂后,发黑处理

网友(2014-01-07):
行业里都叫方钢。

网友:
黑色防锈漆方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