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沟球轴承中有1开头的系列轴承,为什么会有1开头的呢?

楼主(2013-05-17):
在设计手册上深沟球轴承中有1开头的系列轴承,为什么会有1开头的呢?深沟球轴承的类型代号不是6吗?很困惑,期望高手解惑,百度上搜的答案没看懂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你是为了问这个问题才注册的吗。稍微翻一下手册,或者任意一家轴承公司的样本,哪怕百度一下,也能知道答案吧。
哪本手册上有1系列开头的“深沟”球轴承,发张图上来看看。1系列是调心球轴承,6系列是深沟球轴承。

网友B:
不是1开头吧,是16开头吧,16跟1开头只是宽度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为了问这个问题才注册的吗。稍微翻一下手册,或者任意一家轴承公司的样本,哪怕百度一下,也能知道答案吧。
哪本手册上有1系列开头的“深沟”球轴承,发张图上来看看。1系列是调心球轴承,6系列是深沟球轴

肯定不是啊,注册是为了学习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1开头吧,是16开头吧,16跟1开头只是宽度不一样

恩,是16开头的,但是宽度代号不是在右起第四位吗?为什么会有16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是为了问这个问题才注册的吗。稍微翻一下手册,或者任意一家轴承公司的样本,哪怕百度一下,也能知道答案 ...

1开头的深沟球轴承是有的,见下面截图。来自舍弗勒样本HR1。

网友:
楼主有点钻牛角尖了,16开头应该属于某一系列深沟球轴承的特殊表示方法吧,就是这么规定的,没必要较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1开头吧,是16开头吧,16跟1开头只是宽度不一样

而且,开头为啥是1?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D:
轴承代码有新规和旧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而且,开头为啥是1?

16开头就是宽度不一样,或者是双列深沟球轴承,这些都是标准件,没必要较真,如果真的要较真,去找SKF或者NSK等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轴承代码有新规和旧规

就是新规里面的,这是商家手册里的,确实有16这个,但是没看出区别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开头的深沟球轴承是有的,见下面截图。来自舍弗勒样本HR1。

恩,谢谢,我有查过,是有这个型号,但是不知道它为啥存在啊,因为其他都是6,他是1,总有区别的吧,区别在哪呢?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为了问这个问题才注册的吗。稍微翻一下手册,或者任意一家轴承公司的样本,哪怕百度一下,也能知道答案吧。
哪本手册上有1系列开头的“深沟”球轴承,发张图上来看看。1系列是调心球轴承,6系列是深沟球轴

这是厂家型号手册,确实有1开头。我查过很多书,都没讲出个所以然来,所以才求助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16开头就是宽度不一样,或者是双列深沟球轴承,这些都是标准件,没必要较真,如果真的要较真,去找SKF或者NSK等

双列是4开头的。谢谢耐心解答,就是不明白了想问明白,其实不影响使用,哈哈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啊,注册是为了学习的

首先为我的态度表示道歉。我自己学艺不经,按照经验想当然的回答了问题,同事态度不好。真的非常抱歉。
关于这个,我查了一下手头的资料,确实在售的深沟系列中有16这个系列,尺寸上也没有什么特殊。
我需要再确认一下,然后再回复给您。

再次道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为我的态度表示道歉。我自己学艺不经,按照经验想当然的回答了问题,同事态度不好。真的非常抱歉。
关于这个,我查了一下手头的资料,确实在售的深沟系列中有16这个系列,尺寸上也没有什么特殊。
我需

不用道歉,没事的,我还要感谢您那么细心的解答,毕竟我们萍水相逢,您能花时间解答我就很感谢了,真的不用道歉,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好像有1开头的,也有6开头的也

网友:
楼主真纠结,开头的代码并不是死的,16系列深沟球轴承属于薄壁系列,是深沟球的一种,不是1系列轴承,介东西,需要你理解透轴承基本代号的含义   类型代号+尺寸系列代号+内径代号   就三部分

网友:
是一种薄型的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