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调速阀,基础问题

楼主(2013-05-17):
请教下各位大哥,调速阀上标明的调速流量区间,是指的阀口输出的流量还是指阀截获的流量?

换句话说,就是是阀上标明多少就排除多少,还是得用输入阀的流量减掉标明的调速流量才得出阀口输出的流量啊?急求啊······小弟多谢啦···

网友A:
设输入流量为P1,输出流量为P2, 由于液体经过调速阀是有溢流量损失Ps,所以P1=P2+Ps, P1>P2,阀上标明的流量区间应该是调整区间也就是输出流量的范围,但调速阀的最高输出流量肯定不会超过输入流量P1,希望能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输入流量为P1,输出流量为P2, 由于液体经过调速阀是有溢流量损失Ps,所以P1=P2+Ps, P1>P2,阀上标明的 ...

多谢大哥指点

网友:
输出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