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32车床车端面时刀纹不均匀,车外圆时又不会

楼主(2013-05-17):
如图,6132车床车端面时刀纹不均匀,车外圆时又不会,刀具也没有问题。

烦请高手帮忙。

网友:
刀没磨好

网友(点评):
同一把刀,在另一台机床却不会这样

网友:
估计车端面用的G96恒线速,这样大直径时转速低,进给相应就低,直径越小,转速越高,相应进给就越高。

网友:
齐端面时切削速度是变化的,可能与转速和材料以及走刀有关系吧。说的不对还请指正。

网友:
主轴轴向间隙大
刚性不足
测试一下

网友(点评):
主轴轴承已经换过,我感觉是溜板箱问题,但具体不清楚是哪个地方有问题,

网友:
自然,到中心,线速度为0

网友(点评):
中间不算,你把图片放大看就知道了

网友:
熟车还是普车
轴承配置不同
间隙调整方法也不同
工件材料刀具材料刃磨方法均有影响

网友:
是这样的!因为车端面时,进给量不是恒定的!(手动进给的嘛),还还有切削速度从外圆到中心是变化的!所以就造成了楼主的情况了!没事啦!车床一般不能加工平面的!(针对平面有要求的)

网友(点评):
谁跟你说车床不加工平面的啊。

网友:
你查下大拖板间隙,或是丝杠间隙。
 没有机床、刀具、参数等信息,不是太好分析。

网友:
刀具,刚性,切削三要素!

网友(2013-09-15):
轴向间隙或者端跳?

网友(2015-04-16):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是怎么原因呢?我现在也碰到这个问题,车外圆内孔和斜度都好的,表面光洁度都好,就只有端面纹路不好,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