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管能当油管用呜?

楼主(2013-05-17):
最近作一台清洗机,用扬程80米的泵,理论上压强不超过8公斤,设备空间小,想用气管配管,方便些,不知可行否?要考虑水击作用吗?如考虑,如何计算?

楼主:

请各位大侠给个高见,谢谢了!

网友:
压力不超过,对管路不腐蚀,应该能用!

网友:
用是能用的,不过你觉得配吗?管子的材料特性都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还是别冒险了,楼主还是用油管安全,别为了图便宜就不顾安全了。。。。

楼主:
我不是图便宜,是设备空间小,用气管方便些,只是担心水锤作用!

网友A:
我最近参与的项目里面制动液部分回路就用的fai8气管,大半年了没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参与的项目里面制动液部分回路就用的fai8气管,大半年了没什么事

敢问大侠,压力有多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敢问大侠,压力有多大?

8公斤?是0.8Mpa吗?现在气管用气的话一般也有0.6-1Mpa,你油压0.8Mpa没什么问题耶,目测考虑是否有腐蚀作用?以前课本上好像说有机物会互溶,我忘了 我那个制动液腐蚀性也是挺强的,桶上喷的油漆都烂了,但是管子还可以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8公斤?是0.8Mpa吗?现在气管用气的话一般也有0.6-1Mpa,你油压0.8Mpa没什么问题耶,目测考虑是否有腐蚀作 ...

没有腐蚀的,只是我想参考其他有无液压用气管的经验,因为液压有可能有水锤作用!80米的扬程会不会有超过0.8MPa的压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腐蚀的,只是我想参考其他有无液压用气管的经验,因为液压有可能有水锤作用!80米的扬程会不会有超过 ...

http://wenku.baidu.com/view/e1e475addd3383c4bb4cd28f.html
我看了一下水锤的效应,说是压强会增加几倍-十几倍,气管一般上限也就1M多点吧,0.8Mpa乘以几倍我感觉有点悬。。我那个系统里面没什么水锤效应,大兄弟你自己掂量一下呀,

网友A:
刚才写了一点居然被删除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我百度查了一下水锤效应,说是瞬间压强会增加几倍-十几倍,具体多少数值我也没地方查,一般气管我到费斯通官网查了下数据,多为1Mpa多点,0.8Mpa随便弄几倍也超过了,我感觉在你这个场合气管不一定靠谱,科学的计算我也不会,只会这样推断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写了一点居然被删除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啊,
我百度查了一下水锤效应,说是瞬间压强会增加几倍-十几倍, ...

我也不知道这个清洗机的泵到底有无水锤作用,只是担心,无论如何,谢谢您了!

网友B:
      压缩空气管路的压力可以达到10kg/cm2.您用这种管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压缩空气管路的压力可以达到10kg/cm2.您用这种管没问题。

我考虑用SMC的尼龙管,但没有把握!

楼主:
希望有相关经验的大侠们支招啊!

网友:
我那个气管纯做通制动液用的,没有什么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