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proe转化为acd2010版本

楼主(2013-05-17):
怎么把proe转化为acd,2010版本

网友:
直接另存igs,dwg都可以呀。

网友(点评):
兄弟,你试过了吗?

网友:
楼主,要习惯搜索,回帖只能给你一种答案,搜索可以给你很多种答案。

网友:
    先转CAD   2007或以下任意版本,

再用<2010>或以上版本打开再转存2010版...

         有点绕,^v^ !!i.   如有更好办法,谢谢交流!

网友:
如果要打印,还没有CAD怎么办?

网友:
直接转成dwg的文件就可以了,一般的工程软件都是可以转的

网友:
我一般将工程图打印成PDF格式的,再打印,一般不转CAD!!

网友(2014-04-24):
另存为dwg版本

网友:
一般导出的格式是DXF好点,因为这是CAD的通用格式,什么版本的CAD都可以打开

网友(2015-04-14):
你说的应该是工程图吧。PREO工程图建好,然后另存为DXF OR DWG格式,我习惯另存为DXF格式。

网友:
直接另存为DWG格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