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转速与力度,请教

楼主(2013-05-18):
一台转速快的跟一台转速慢的电机,分别装上大小不同的皮带轮使他们的被动轮转速一样的话,力度会一样吗?

网友A:
“力度一样吗”指的是谁的转矩?

网友:
这个电机的产品说明书上应该是可以查到相关资料的

网友B:
电机的转矩由负载决定,感觉你这没可比性

网友:
我估计你说的是电机的输出转矩?

网友:
T=9550P/n,转矩的计算公式,T为转矩,P为功率,n为转速,看看公式的话看能得出什么结论呢。。。。。。

网友:
关注电机基本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度一样吗”指的是谁的转矩?

是指机器的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的转矩由负载决定,感觉你这没可比性

比如以台是一千多转一台是几百转用大小不同的皮带轮让连接的飞轮转速一样,力度会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功率

功率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如以台是一千多转一台是几百转用大小不同的皮带轮让连接的飞轮转速一样,力度会一样吗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外界负载的话,就以两个带轮为负载,因为带轮的转动惯量不同,所以电机的力度就不一样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率一样是什么?不一样又是什么?

电机的功率是一定的,负载与速度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的功率是一定的,负载与速度成反比

就是速度越慢力度越大是吗

网友(点评):
是要通过变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