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叔:CAD中块复制到另一张图变了

楼主(2013-05-18):
CAD中块复制到另一张图变了,变成早期的那个块。必须要炸开后,或者重新定义块才行。请问大叔,在做快的时候,哪里出现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你的块有重名啊

网友(点评):
这个应该是正解!

网友:
复制之前确认目标图中没有和要复制的块重名的的块,然后purge一下,清除无用的东西(当然也可以选择只purge你要删除的那个块),然后再复制。
ps:我不是大叔。

网友(点评):
原因是:有重名的块。但是在复制到另一张图中之前,purge命令清理也没用,也不会把这个重名的块删除或者改名字。PS:怎么查看这张图种有没有与我要复制的块重名的块呢?

网友(点评):
ps:我不是大叔。 我是怪叔叔! ^_^

网友(点评):
苦菩提 不理解purge命令的确实定义。 用 insert 就可以查出图档里所有的块的名称。

网友(点评):
LIAOYAO重口味

网友:
苦菩提:见楼上LIAOYAO答复

网友:
在要复制到的图纸上PU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