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不良品返镀能否过盐雾试验?

楼主(2013-05-18):
表面处理是:镀锌+表面钝化+密闭封装
要求:盐雾试验500H

之前几次没有问题,这次有问题的。厂家没有更换,原因是厂家没有控制好。

谁有有更好的厂家推荐给我呀,要求在上海厂家。

网友:
打底镍,镀铬,做盐雾,没有出过锈,镀锌没有接触过,见识少。

不过黄铜钝化后,相对难焊接,也就是说钝化层直到阻止作用。

如果返镀必须要去掉钝化层,同时要考虑新老电镀层的过渡。

新手等待老手出招解决。

网友:
返镀时零件处理好,盐雾试验是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