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机可带动转轴转动吗?求教~

楼主(2013-05-18):
想设计一小电机齿轮传动带动两个转轴转动机构,各构件该如何选择?求教

网友A:
具体一点啊,描述太模糊了。是问齿轮模数、齿数方面,还是减速比上面啊?

网友B:
到底是闹哪样  想问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一点啊,描述太模糊了。是问齿轮模数、齿数方面,还是减速比上面啊?

比如如何选择电机和齿轮尺寸什么的,初学者需请教的地方太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图?

只是初步设想,没有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闹哪样  想问什么东西??

问题较多,最主要的问题如标题。

网友D:
先从受力大小着手选扭力

网友E:
这样问很晕的,电机要根据你的功率选取的,然后根据这个再设计齿轮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问很晕的,电机要根据你的功率选取的,然后根据这个再设计齿轮什么的

明白了,只是电机种类这么多,该如何选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从受力大小着手选扭力

好的,谢谢~

网友:
专业点的啊   一些东西得给出来的吧

网友:
电机选择,除了看你功率大小外,还看你的设计要求啊。要求精确移动的就要用到伺服电机等了。
如果说就单一速度,也不需改变移动速度大小就用普通4极电机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