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哪个帮忙画个三维的图形?有二维三视图!

楼主(2013-05-18):
图片是三视图?三维的图形重点在于弦长为17的那个弧的三维!!!多谢多谢

网友:
。。。这跟昨晚的那个那个缸长得真像。不会是同一个人画的吧

网友(点评):
又是一张蛋疼的图,又是简化贯线的玩艺。

网友:
那个我也看到了,呵呵

网友:
这三个图是一个零件上的吗?我怎么感觉上下根本不是一个零件呢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对不对

请问我的俯视图中半圆弧表达的正确吗?

网友B:
不知道画的是不是你的想法,不过按照你的画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你那第三张是啥视图? 左视图?你要是画的没错那就不是我画的这个样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画的是不是你的想法,不过按照你的画肯定不是这个样子,你那第三张是啥视图? 左视图?你要是画的没 ...

原图就是这个样子,第三张是俯视图,,,就是那个圆弧的地方画不好了!请问该怎么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图就是这个样子,第三张是俯视图,,,就是那个圆弧的地方画不好了!请问该怎么画!

可以用旋转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