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怎么在车床上加工

楼主(2013-05-18):
求高手,能介绍下工装夹具!

网友:
真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零件,可以多上几个视图么?

网友:
看不出是什么零件

网友:
什么零件,能具体点么

楼主:
中心尺寸244,斜面角度110·,与中心线垂直的面不用加工,只加工斜面。

网友(点评):
还不如斜着锯好了

网友:
车床可以车????

楼主:
可以的,就是需要改进车床夹头,考虑考虑吧 ~

网友:
这是个什么东东啊?

网友:
可以做一个斜的工装,把工件插在里面,车出来就有斜度了

网友:
用圆钢,在中间用线割个110度的斜孔,夹在车床上,(夹具要开口,用来夹紧工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