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斜着放置,风不稳定就纠缠着卷起来,谁有好办法

楼主(2013-05-18):
国旗斜着放置,风不稳定就纠缠着卷起来,谁有好办法,让他能自由旋转。

网友:
把轴设计成可转动的不就行了吗

楼主:
风如果小轴是不跟谁转动的

网友(点评):
如果风小,一般情况下方向是稳定的,轴外套一个筒,两头加滚珠,阻力不会很大。

网友A:
国旗下边穿上细钢丝,,,,,,,

网友B:
这个试试 采用编码器连接一个比例阀,来控制它的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旗下边穿上细钢丝,,,,,,,

好主意,怎么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试试 采用编码器连接一个比例阀,来控制它的中心

哦,需要电么
怎么操作啊

网友:
用两面红旗二合一,中间加一个影响支撑,不管东南西北风,红旗就是无动于衷

网友:
对不起,是隐形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需要电么
怎么操作啊

SMC有专业的解决方案

楼主:
用了好多方法,就是缠在一起

网友:
底下加个风筒吧

楼主:
怎么操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