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精雕机的丝杆轴承的应用

楼主(2013-05-18):
针对目前市场上精雕机的产品,在其机床配置的滚珠丝杆轴承的选型,谈谈自己的一点看法和实践经验。
目前国内的主流精雕产品的丝杆配置一般以1605的滚珠丝杆和2005的滚珠 为主。
首先我们看看1605的滚珠丝杆的参数,1605的丝杆的公称直径为16,实际尺寸在15.3-15.5之间,那么一般情况下,轴承位的尺寸选择为12, 两个轴承位在丝杆上面的长度尺寸为14-15之间,这样的尺寸选择轴承的安装尺寸为28x12x8.它所对应的的轴承为7001系列角接触轴承,在角度的选择上有15度角,和25度角,和30度角。以笔者的实践经验来看,这样的安装尺寸25度角,和30度角,切削承受力 比较好,很多精雕机厂家选择是15度角,在机床使用方面来看,主要在切削的时候承受轴向力,角度越小受力越差,容易出现让刀现象,从而产生加工尺寸偏差。那么在现有的安装尺寸下,最好是选用30度角。在角接触轴承的配对使用上,有背靠背组合,和面对面组合,专业的标示为DB,和DF,这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以背靠背组合的方式来说,可以获得较高的刚性,面对面组合则最远端支撑的轴承可以产生一定的中心浮动,各有优势。在安装精度较高的情况下,那么使用背靠背组合无疑可以达到很好的组合刚性。可惜目前国内很多精雕机的丝杆轴承的使用方式由于安装精度的偏差采用面对面组合。同样降低了丝杆轴向的受力。也就是说在现有的安装尺寸下面,最好的选择是7001,30度角DB组合。
那么有没有更好的轴承来匹配滚珠丝杆呢。答案是有的。
首先在1605的丝杆实际尺寸下,我们的轴承位12是无法改变的,那么在12确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滚珠丝杆专用轴承,我们来看国内做这个规格的轴承有洛阳轴承研究所的,760201系列。那么这个轴承和上述的7001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称作丝杆专用轴承呢,首先我们看760201的轴承的安装尺寸为12x32x10,也就是说在内径尺寸定死的情况下,该轴承的外径为32,大于7001的28。宽度上面为10大于7001的8,最关键的是该丝杆专用轴承的 接触角为60度,针对滚珠丝杆的使用工况的最优选择,大大提高滚珠丝杆的轴向刚性。而且,该轴承增加了钢球数,提高了轴向刚度,而且起动扭矩小,实现了低驱动力,高精度的运转。
最后我要总结一下,在精雕机的设计选型方面,目前的产品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轴承选择上面应该更加细化,1605的滚珠丝杆,笔者的实践经验来选择,760201背靠背组合,精度等级P4这是最佳方案。在不改变丝杆的规格情况下,通过改变轴承,来提高机床的刚性和切削稳定性。从而满足客户的需求。希望业内人士提出自己的看法。

网友(2014-08-11):
一般用NSK  TAC 系列的!

网友(2017-11-22):
写的很好,也是我最近在考虑的事情。12X32X10的,轴向力大大增加了。

关于DB安装还是DF安装,我觉得如果直连的话,DF安装的也一样啊。

网友:
要均化刚性链上各个子系统的刚性,单独增加其中一个子系统的刚性效果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