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铝膜与胶条不粘在一起怎么处理

楼主(2013-05-18):
镀铝膜与胶条不粘在一起怎么处理

网友:
你工艺不对,也许是就没有工艺规程,

对于各种表面处理过的材料,有不同的胶粘剂或成型密封材,你针对你的表面选择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这要看你对粘接的要求了,没有特殊要求只是粘在一起用双面胶带就可以。

楼主:
  不靠外界粘性物质,胶条融化后,与镀铝膜粘结,镀铝膜有一面是光的,发亮粘结后很容易就撕下来,另一面就粘结很紧。怎么处理才能让光亮的一面也粘结很紧

网友:
粘之前,找个活性剂对粘接位置活化下,也就是微观粗化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