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车,一条程序里能用两次G71循削吗?

楼主(2013-05-18):
数车,一条程序里能用两次G71循削吗?环车

网友:
广数980最好避免二次循环,如果需要2次循环可用M98调用子程序,在子程序中再次使用循环。广数是一个不稳定的系统,容易出错。应该尽量规避。
发那科系统没有试过不发表意见。
如果回答的满意可以请点击下面的评分,为我加分谢谢,授人玫瑰手有余香。

网友:
完全可以,关键是工件坐标的设置

网友:
可以啊,不过广数928不行

网友:
fanuc 0i可以,但是要注意段号。有的工友喜欢起始和结尾用N1和N2(我的意思是中间就没有段号这样),如果这样,下一个G71必须是N3N4,精车也必须一样,不然要撞车。

网友:
完全可以,用几次都可以,

楼主(2013-06-17):
谢谢,各位啦!我已经按照你们的方法试过了,行的。

网友(2013-10-30):
完全可以,但前提是第一个g71后用程序段号n10_n20.第二个就要用n30-n40.以此类推,用g70精车时一定要对应相应的程序段号,否则会撞车。

网友:
可以的,我广数的系统,用两次G72,运行很好啊,没什么问题

网友:
没问题,我经常这样用

网友:
一点问题都没有!多少次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