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公差带时,是不是应该把材料的特性考虑在其中

楼主(2013-05-18):
首先说明我是机械人中的菜鸟一只,遇到配合的事,总考虑公差配合的选择,不能轻易定论。老板说我做事犹豫。

例如:一些人使用轴承时,有的直接选用g6K7公差带(听一些人推荐的)。

我的疑问:选择公差带时,是不是应该把材料的特性考虑在其中。例如材弹性模量、泊松比等物质特性。莫非是我考虑的太多了?有同事总笑我研究“神十”。

由于前段时间做了一台设备,使用中震动比较厉害,而且无法在理论上得以完美解决(实际中可以把它解决掉,加重底座,但是我想得到是渔,而不是鱼。)。弄的这小半年以来,向各位大侠也不少求教。也多少看了一些资料,后来才明白:设备震动的问题,简单解决也很简单,如果把它想复杂了,它还真有些深度。呵呵。。。社区里一些老师,都给我不少指点。在此非常感谢。。。

技术这东西,不是别人能给的,非得自己思考,以至于吃透才是根本的玩意儿。

网友A:
你念书,深究问题的态度好,会比你周围的家伙有进步的,

看了你上面这段话,你大概玩实际东西少,去现场的机会也少,这个要加强,

还是说你这个配合的概念,玩配合,各国的思维是不一样的,举例说,米国工程师写‘松、过渡、紧,特紧’,就可以了,因为他公司的手册就这样要求的,比如要求‘特紧’,在边上写‘超重型粉碎机用’,就发图了,工厂做设计工艺的家伙技术很厉害,按以前使用的惯例,给你配公差,发制造了,

德国人写具体公差,是因为二战,讲究效率,

你写公差,怎么能写好了呢?要跟一个你那里很厉害的前辈,学点东西,再就是到工地去,看几个例子,一辈子就彻底通了,比如我年轻的时候,看200轴承到多少值就装配不了了,再看损坏的轴承,都怎么坏的,比如内圈磨坏了,找到这个轴承,自己测量一下,记到本子上,一辈子这东西就玩通了,

网友(点评):
大侠 这个东西没有书里面会写吗? 我们学校的加工精度是相当无语的,每次去都提心吊胆的……

网友(点评):
998大侠所言极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念书,深究问题的态度好,会比你周围的家伙有进步的,

看了你上面这段话,你大概玩实际东西少,去现场 ...

感谢大佬的教诲。写工作笔记是个非常好的,而且想成长的必要习惯。。。正在摸索着前进。。。

楼主:
没人注意过这些“浅显”的问题???还是太多人直接跳过这一级。。。

网友B:
人是活到老学到老,你提的问题我平时也没去考虑。
对于滚动轴承与轴的配合不必考虑是钢材或铜材什么的,防止流动轴承跑外圈或内圈所需要力是很少的。
但对于传递扭矩的过盈配合就应该考虑你提的那些因素了。
你入初入道者,心思细密,考虑相关联的事很多很多,自己又无法去解决,往往很苦恼。其实这是一个优秀设计人员应该具备的潜在的职能素质,应该加以珍惜。加强理论学习;观察生产实际现场找到感性认识,思考这样做为什么行或不行。加强分析问题的能力,分清影响质量和性能的主要原因,忽略一些次要因素,有时要通过计算才能得出结论的。虚心向同事请教,需要一些情感上的投入,记住:知识是传给有缘的人,但不是每个问题每个人都说得清楚的,清楚了的说声谢谢,没说清楚的也不要辩论同样要说声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人是活到老学到老,你提的问题我平时也没去考虑。
对于滚动轴承与轴的配合不必考虑是钢材或铜材什么的,防 ...

谢谢mfka褒奖。。。 但愿一颗观察的心不随时间的迁移而麻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