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如何镀硬铬?

楼主(2013-05-18):
请教各位大侠   不锈钢该如何镀硬铬

网友A:
一般不会用这个工艺,也没有必要,韧性好的不锈钢,都比较软,镀了白镀,马氏体不锈钢就没有必要镀,

你为什么要用这个工艺呢?先说你的道理,

网友B:
镀硬铬是表面处理技术,一般是为了增加表面硬度,使表面光亮美观,表面防锈。不锈钢也可以镀铬,工艺上和其他钢铁基本一样

网友(点评):
是吗?我听说需要在真空环境下才能进行

网友:
镀硬铬的基材必须也很硬,否则就是错误的工艺。所以304、316L不镀硬铬。2Cr13,4Cr13可以镀硬铬,不过4Cr13淬火也很硬了,不必镀硬铬。

网友:
找能淬火的不锈钢算了,镀铬没有想像当中那么容易,对于产品的外形是有要求的,一般的棒子没问题,你要弄个异型件或内孔等镀铬就麻烦的要死,另外如果要镀铬,那你干嘛要用不锈钢?

网友(点评):
我们现在镀铬外协厂家 很奇葩 内孔他能很轻易就镀上厚厚的一层铬 导致装轴的时候根本装不进去

网友(点评):
服了。不锈钢材料选对就可以镀,会不会太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不会用这个工艺,也没有必要,韧性好的不锈钢,都比较软,镀了白镀,马氏体不锈钢就没有必要镀,

你 ...

主要是增加它的耐磨性和硬度 同时又保证不和生锈  因为碳钢镀铬后长期磨损后还是会生锈 影响使用

网友:
用2Cr13+调质+表面淬火+镀硬铬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镀硬铬是表面处理技术,一般是为了增加表面硬度,使表面光亮美观,表面防锈。不锈钢也可以镀铬,工艺上和其 ...

不只高人是否说的是真空电镀?

网友:
这个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