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台阶轴需要倒几次工件

楼主(2013-05-18):
本人刚参加工作不久,开普车,有一天组长问我车台阶轴需要倒几次才可以保证多个台阶同轴,组长说最少三次,我不明白,在这里求解释。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一次不掉头也可以主要看工件要求及下料尺寸,他这样问可能是下料的长度刚刚好,两头打中心孔一顶一夹,开粗一头后掉头开粗另一头并精车这头,再掉头精车第一次的那头。这是一般的做发。问下你的组长。

网友B:
这问题问的,不够严谨。这问题要先上图,告知毛坯,然后得结论。
一般得台阶轴掉三次来车,是满足高效批量的加工方式,但这是对普车而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不好回答,一次不掉头也可以主要看工件要求及下料尺寸,他这样问可能是下料的长度刚刚好,两头打中 ...

可是,这是两次,而且第二次调头装夹的时候夹的是成型面,可以确保已经粗车后的再精车的面与已经成型的面同轴?即使用中心孔的话能保证跳动误差是多少?我是一个新人,只知道中心孔能保证很高,但是多高不清楚。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问的,不够严谨。这问题要先上图,告知毛坯,然后得结论。
一般得台阶轴掉三次来车,是满足高效批量 ...

恩,就是普车,图纸没有,组长告诉我就是普通的台阶轴,工艺自定,麻烦请具体说一下调头三次是怎么回事,怎么车,夹哪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就是普车,图纸没有,组长告诉我就是普通的台阶轴,工艺自定,麻烦请具体说一下调头三次是怎么回事, ...

粗车掉头两次,两顶针或一夹一顶精车一次,

网友:
你们组长说的一般做法,就是一夹一顶。粗车,掉头,成型。两顶掉一次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