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中的公称型号中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5-18):
     求教各位大侠,直线导轨中的公称型号中的数字是什么意思,比如说SRS20,中的20是什么意思??比如HSR中有.15.20.25.30中的数字是什么。多谢。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指轨道宽度代号,结合厂家不同,略有不同,例如SRS20,轨道宽度就是20mm;HSR15,轨道宽度15mm;HSR30,轨道宽度28mm。

网友:
上面说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是指轨道宽度代号,结合厂家不同,略有不同,例如SRS20,轨道宽度就是20mm;HSR15,轨道宽度15mm ...

多谢了,刚进门看不懂。不过是轨道宽度的话为什么后面详细尺寸后面标的宽度跟原来的不一样。是不是只是一个代号,比如说HSR15中的15只是个代号,详细滑块滑轨的尺寸是不是找到这个代号后面相对应的数字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了,刚进门看不懂。不过是轨道宽度的话为什么后面详细尺寸后面标的宽度跟原来的不一样。是不是只是一 ...

导轨滑块的尺寸参数,从型号里是表达不出来的,我们确定型号时,可对应型号查厂家样本,找出尺寸参数。

网友B:
按选型手册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选型手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