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出工程图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5-18):
     想向大家请教一个关于SW出工程图的问题。我们平时的设备或者一个装配体,都是由多个或N个零件组成,而SW是否可以在一个工程图文件下面把全部零件的工程图都包含,就好像书签一样,第一页:总装图;第二页:子装配体构架图;第三页:子装配体的部件机构的结构图;跟着下面才是每个零件的工程图。
     如果可以这样,我们找图派图也方便、打印时也不会出现漏打的情况。因为之前有一次把一个新做的零件不小心存到了不同的文件夹,结果漏打了,最后只有打开装配体再找到零件打开,看路径才知道在哪里。好是郁闷。

网友:
打印我是用打包功能存出来,存到单一文件夹,这样所有图纸都在一个文件夹内了,然后用迈迪批量转成PDF,然后再一起打印,很方便,也不会漏打

网友:
2楼正解,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应该问题不大,左边设计树右键可以生成多个图纸栏,挨个做就行了。不过缺点是断裂之前的文件会很大。

网友:
"第一页:总装图;第二页:子装配体构架图;第三页:子装配体的部件机构的结构图;跟着下面才是每个零件的工程图。"
你这么做不怕混乱吗?
我的做法是:1。总装图及其下的零件;2。子装配及其下的零件;全部放在同一个文件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