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一皮带轮,下侧粗糙度很差

楼主(2013-05-18):
现加工一皮带轮,大径920,b型皮带槽6个,材料铸钢,加工机械立车,精加工用yt15合金刀头,转速40。

出现一问题:

皮带槽上侧一面粗糙度还可以,下侧很差。后换成风钢加工,油石磨刃,转速6.3,十丝进给,还是如此。求有经验的大侠指点。

网友A:
你的YT15合金刀头是什么样子,给个图片看看,我估计是刀头的切削角度改变导致的结果!

网友:
铸造毛坯材质问题?

网友:
估计是刀具角度的问题

网友B:
我们以前车皮带盘的方式如下:
皮带盘浇钢,先用割刀切中间槽,然后成型刀粗车槽去皮,然后单边留1mm左右精车,成型刀一次下,转速开到100到120转左右。

网友:
刀具角度问题!你看一下车下侧槽的刀具实际后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YT15合金刀头是什么样子,给个图片看看,我估计是刀头的切削角度改变导致的结果!

刀头就是普通的焊接刀头,自己手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车皮带盘的方式如下:
皮带盘浇钢,先用割刀切中间槽,然后成型刀粗车槽去皮,然后单边留1mm左右精 ...

100转是不是太高?刀受的了?

网友:
八成是你切到下侧的时候切削速度太低了,转速打高点试试。怕100转太高的话,可以先试试60,80依次上升。

网友C:
有没有震刀啊

网友:
应该不是速度问题,是刀的问题。

网友:
速度太低 刀过于锋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车皮带盘的方式如下:
皮带盘浇钢,先用割刀切中间槽,然后成型刀粗车槽去皮,然后单边留1mm左右精 ...

铸铁可以直接切槽,铸钢受的了?

网友(点评):
槽不大可以的,铸钢外硬内软,要粗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震刀啊

就是震刀啊

网友:
一般都是后角过大所至

网友:
刀的问题,换把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