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常用外语词汇

楼主(2013-05-18):
机械常用外语词汇,分享一下。

网友:
好想下下来看看~可惜的我没有权限

网友A:
机械类常用英语词汇大全
丙烯丁二烯苯乙烯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ryrene (ABS)

主轴;心轴 spindle

主题 motif

令(纸张的计数单位) ream

凹座 recess

凹模 hollowing block

凸缘 flange

凸缘联轴节 flange coupling

凸轮 cam

凸轮式配件 cam-action fitting

凸轮传动 cam drive

凸头螺丝 raised head screw

加成作业;添加法 addition process

加油 oiling

加速器 accelerator

功能;用途 function

功率因子 power factor

功率放大器 power amplifier

功率板 power amplifier board

功率晶体管 power transistor

包氏记号法 Bow's notation

「包浩思」;「包豪斯」〈设计风格) Bauhaus

半永固法;半永久接合 semi-permanent joining

半接榫 halving joint

半闭式槽榫 stopped housing joint

半圆(木)锉 half-round rasp

半圆车刀 turning gouge

半圆锉 half-round file

半圆头铆钉 snap rivet

半导体 semiconductor

卡路里;卡(热量单位) calorie

卡纸 card paper

卡尺;测径器 calipers

去角;倒角 chamfer

可切削性 machinability

可行性 feasibility

可逆过程 reversible process

可压缩性 compressibility

可变电阻 variable resistor

四分仪 quadrant

四爪夹头 four-jaw independent chuck

四圆心法(绘图) four-centre method

外卡尺 outside calipers

外形塑造 shaping

外形线;轮廓线 outline

外推法 extrapolation

外圆弯凿 firmer gouge

外螺纹 external thread

外螺纹制造法 threading

外弯边 convex edge

外观 appearance

失真 distortion

尼龙;聚醯胺 nylon; polyamide (PA)

尼龙墨水针笔 technical felt-tip pen

左右调校杆 lateral adjusting level

市售尺寸;标准尺寸 stock size

市电频率;电源频率 mains frequency

平(木)锉 flat rasp

平水尺;水平仪 spirit level

平行投影 parallel projection

平行车削 parallel turning

平行虎钳 parallel vice

平行钉法 parallel nailing

平底弯刨 flat faced spokeshave

平底钻嘴 forstner bit

平板结构 slab construction

平流扼流圈;滤波扼流器 smoothing choke

平流电容器;滤波电容器 smoothing capacitor

平流电路;滤汳电路 smoothing circuit

平面板;正台 surface plate

平面图;俯视图 plan

平面锤 flatter

平移 translation

平搭榫 corner halving joint

平嘴钳 flat nose pliers

平槽刨 router plane

平衡 balance; equilibrium

平衡力 equilibrant

平衡条件 equilibrium condition

平衡电桥 balanced bridge

平头弧刀 square nose gouge

幼纹 smooth cut

打凹成形 hollowing

打凸成形 raising

打槽机 routing machine

打线;打槽 routing

打磨 fitting; polishing

打磨机 polisher

本生灯 Bunsen burner

本征半导体 intrinsic semiconductor

正反器;触发器;复振器 flip-flop

正反馈;正回输 positive feedback

正火 normalizing

正向偏置 forward bias

正投影 orthographic projection

正投影图 orthographic drawing

正弦波形 sinusoidal waveform

正面投影 front projection

正视图 elevation; front elevation

正极;阳极 anode

正齿轮 spur gear

正台;平面板 surface plate

永久性接合 permanent joining

瓦通纸;瓦楞纸板 corrugated board

生长层 cambium layer

生产图 production drawing

生胶浆 rubber cement

生钢;铸钢 cast steel

生铁;铸铁 cast iron

用途;功能 function

白杨木 poplar

白胶浆 PVA glue; white glue

皮沙垫 leather sandbag

皮革 leather

皮革黏合剂 leather glue

皮鞋 leather shoes

目录 contents

矢量;向量 vector

石灰岩 limestone

石英晶体振荡器 quartz crystal oscillator

石棉 asbestos; asbestus

石膏 Plaster of Paris

示波器 oscilloscope

立体图 pictorial drawing

交流电流 alternating current (a.c.)

交流电压 a.c. voltage

交联结构 cross-linked structure

仿饰金 gilding metal

伏特 volt

光力架 clear lacquer

光拉软钢 bright drawn mild steel (B.D.M.S.)

光敏电阻 light dependent resistor (LDR)

光测弹性学 photoelasticity

光刨;滑刨 smoothing plane

光电效应 photoelectric effect

光泽 lustr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类常用英语词汇大全
丙烯丁二烯苯乙烯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ryrene (ABS)

太给力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类常用英语词汇大全
丙烯丁二烯苯乙烯 acrylonitrile-butadiene-stryrene (ABS)

主轴;心轴 spindle

主题 motif

令(纸张

给力。来自: Android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