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6P值报错问题

楼主(2013-05-18):
P值怎么确定呢?我每次导入南京斯沃仿真软件都说P值不正确?怎么解决?

网友:
什么系统?
如果是法拉克系统,第一行的P下有6个数字,前两位表示精车次数,中间两位是倒角量,后两位是牙型角。
第二行的P下的数字表示牙型高度。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用百度是最好的,找一个讲解详细的,用笔记下来,然后带着笔记去上机实践,这样才能真正掌握它。当初我就是这么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