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铁的皮带轮比钢质的皮带轮的主要优点在哪儿?

楼主(2013-05-19):
如题,平常所见的皮带轮都是灰铸铁,比如20、30车床。如果皮带轮损坏,换用钢质的皮带轮,会有何影响?
偶感觉,钢质带轮使用肯定没问题,很多大型矿山机械上用的都是钢质的带轮。但是,机床上选用铸铁的带轮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是批量生产,材料便宜?还是摩擦系数大,传动效率高?还是铸铁的抗振性能好?

网友A:
铸铁成本低,耐压,耐磨,减震,切削性能也比钢好。
你说的矿山机械上的皮带轮有多大?如果很大是不是焊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成本低,耐压,耐磨,减震,切削性能也比钢好。
你说的矿山机械上的皮带轮有多大?如果很大是不是焊接 ...

是焊接的,直径1米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焊接的,直径1米多

这么大的家伙啊!用铸铁成本也会很高了,再说那个重量,转动起来那个惯性。

网友B:
这个跟皮带轮的尺寸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像直径很小的皮带轮肯定是钢制的啊!但我们见到的皮带轮一般都是孔板式,轮辐式等,皮带轮的结构注定皮带轮制造时,毛坯是要采用要用铸造工艺的,这里问题就来了,实际上铸钢件和铸铁件力学性能肯定都能满足,哪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铸铁件呢?除了楼主谈到的几点外,还有两点要补充的是,第一点就是灰口铸铁的铸造工艺性大大优于铸钢件。第二点就是铸铁的密度小于铸钢件,在相同结构的情况下,铸铁皮带轮的转动惯量小于铸钢,旋转时比用铸钢皮带轮更节能。
还有你们谈到皮带轮直径一米多的时就采用钢件焊接时,主要也是考虑焊接工艺性的!因为铸铁件一般是不能搞焊接的。(碳含量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跟皮带轮的尺寸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像直径很小的皮带轮肯定是钢制的啊!但我们见到的皮带轮一般都是孔板 ...

如果不采用铸钢呢,直接用圆钢车出来,当然是那种尺寸不大 的,结构比较简单的带轮。

网友:
还有一个因素,就是使用的环境,如果转速很高,如汽车空调机上的皮带轮,就一定要用钢材料,且要用压力(辊压)加工。其性能才能达到要求。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不采用铸钢呢,直接用圆钢车出来,当然是那种尺寸不大 的,结构比较简单的带轮。

尺寸小的,结构简单的就用圆钢车削加工出来。实际上机械零件在选用材料时,要是两种材料的力学性能都能满足,就主要考虑两种材料的工艺性和经济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尺寸小的,结构简单的就用圆钢车削加工出来。实际上机械零件在选用材料时,要是两种材料的力学性能都能满 ...

铸铁和钢的抗振性能是决定选材的主要因素么?两种材料的抗振性能差多少呢?怎么评定?请指教,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铸铁和钢的抗振性能是决定选材的主要因素么?两种材料的抗振性能差多少呢?怎么评定?请指教,谢谢!

在机床上选用铸铁皮带轮,铸铁的减震性优点和钢材相比是很突出,但也不是选材的主要因素啊!个人认为还是铸铁的铸造工艺性和性价比是选择的主要因素。两种材料的抗震性相比就不好回答,这要牵涉到材料的具体的金相组织了,举个列子,铁素体基体的灰口铸铁肯定比珠光体为基体的灰口铸铁抗震性好了,灰口铸铁中片状石墨的越细小,含量越多,就越抗震。总之这是个概念性问题,无法用什么方法和公式清楚表达出来。就是确定了具体的灰口铸铁,受力方向也有讲究的,如果力的方向是垂直于片状石墨方向,抗震性就好,要是竖着去,就差多了。

网友C:
看到这里,998老师说的要多读书更是显明,书里有篇“带传动”已经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说的清清楚楚,还包括要如何去计算。

书不读,靠感觉。如 “工作中碰到的一些弯路,抛砖引玉”帖子的结尾说的 --- 全部是吃亏上当买来的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这里,998老师说的要多读书更是显明,书里有篇“带传动”已经将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说的清清楚楚,还包括 ...

回大侠,机械设计手册倒是看了,但是对于带轮选材并没有像大侠说的那样讲得比较详细。

不知大侠看的是哪本书?
ps.其实俺的观点是,铸铁的换成钢的,不会影响使用,但是想了解的是,如果类似20、30车床用的皮带轮如果换成钢质的轮,对机床有无实质影响,有多大影响。还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点评):
阁下对“带传动”的着眼点在带轮,这样是不完整的说。带与带轮之间还有啥子在联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侠,机械设计手册倒是看了,但是对于带轮选材并没有像大侠说的那样讲得比较详细。

不知大侠看的是 ...

我也觉得使用上肯定行!你看表格里高速时用都敢用钢件,低速时肯定敢用了!

网友(2013-06-28):
昨天车间一台沈阳20车的主电机皮带轮键槽怀了,今天下了个45钢料,打算车一个,就是怕磨皮带磨得厉害

网友(2016-10-29):
引用 网友B:
在机床上选用铸铁皮带轮,铸铁的减震性优点和钢材相比是很突出,但也不是选材的主要因素啊!个人认为还是 ...

这分析这么深入啊

网友:
铸铁成本低,耐压,耐磨,减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