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电梯成断头台,机械故障?维护缺陷?电气失灵?

楼主(2013-05-19):
    15号,深圳长虹大厦1号电梯中层开门,没关门的前提下又上行,急速下行,一名女实习护士被夹头部死亡。而12号,电梯刚做过维护。

电梯型号:
1992年出厂、1994年登记使用,SP-VF型号的三菱

一、网友还原的过程:
1.电梯停在了2-3层的夹层(平层没有实现,停了);
2.电梯门打开(没有平层怎么开门了?);
3.电梯门只开了一半又迅速关闭,夹住了乘客(程序怎么回事?);
4.门没有关紧就上升了,事故发生!至3楼平层!
5.电梯迅速回到-1层,停下,开门(估计是到最底下做零位校准),致死乘客倒下。。

二、设备砖家:
电梯制动器制动臂上销轴使用了不当的润滑油进行润滑,这些润滑油容易进入制动鼓及制动闸瓦之间。液态的润滑油容易向下流进电梯的“刹车片”里,导致其制动力下降,一旦电梯满载或超载,就会出现“溜车”现象。而按照正常操作,维修工应该使用固态润滑脂。

请问出事后电梯还能上行,回落是零位校准,跟溜车到底有什么关系?!

三、电气砖家:
错的位置开门,程序会停止电梯;三菱用的还是老的PLC或16位机,程序可能改过,导致不到平层就开门;另外不关门也应该停在原位;也可能是接触器不灵、配重小了;也可能寿命到了

我希望您懂专业的赶快查出真正原因来!别这也可能那也可能的!我们真的经不起这么多可能!!

四、不知道什么砖家:
"我们要对电梯存有敬畏之心。"
"女孩犯了两个致命错误"...

我们以后上电梯之前是不是还要拜一拜关二爷啊

我平时性格很好的,这次真的没法不生气,唉...

网友:
网上说是维修工,短接了保护自锁电路,这个还是有可能的,不是人为的是不会出这样的事的,太低级的错误,出任何问题,电梯会停止,即使刹车故障-溜索,电梯会向下走,溜索到原点,也不会动,不会向上走,只要有任何问题,电梯会进入故障状态,个人看法,不要拍砖啊。不过火车都能相撞,电梯出问题在天朝也是很正常的

网友:
现在的社会,做啥都没安全感了

网友:
中国的问题是,一出事故,各方先想办法把自己的责任择干净。所以,“专家”们有的是真不懂,有的是看个明白装个糊涂。

网友:
润滑油 掉在刹车片 上了

网友(点评):
感应装置没问题也不会出事吧

网友(点评):
电梯故障开始时是上行的,下行是回零位校准

网友:
应该积极找出故障原因,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还有就是给死者做出赔偿。

网友:
我猜更改程序和短接保护电路的是临时工

网友:
修过电梯的土鳖说几句:深圳长虹大厦的视频告诉俺安全回路问题大了——轿门未关闭电梯即运动,是轿门开关(轿厢上方,有电气触电)被短接(这个开关是绝对不能短接的,夹人事故一般跟这个关系比较大);溜车——电机抱闸问题(不能加油),轴瓦在电梯制动时会有磨损,检修时必须检查抱闸间隙并作出适当调整,但超额定速度速115%时安全钳必须动作;门把人夹住后电梯仍然运动,轿门光幕跟微动开关(在轿门两侧)损坏或短接(这个也是绝对不能短接的,这个也可以夹人,但轿门开关如果没问题电梯不会动作);如果配重有问题,那就看看电梯有没有做过称重实验(用砝码);电梯的寿命一般是18到20年,这部电梯92年出厂,到现在已经...

网友(点评):
寿命到了该换掉,小鬼子的东西确实是有寿命时限这回事!可怜那护士,可怜一家人!

网友:
最近电梯出事的有好几起了,做什么设备安全还是首要考虑

网友:
谁知道最后怎么处理了,责任人受到惩罚了吗

网友:
使用寿命,设计缺陷...毛病多。悲哀

网友:
这个不好说。两方面有责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