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压机堵工艺孔设备电路原理图,本人第一次独立完成

楼主(2013-05-19):
这是本人第一次独立完成的电路原理图,并经过实际操作检验证明,还请各位大侠帮我看看,这原理图还有哪些问题。

上面的开关按钮都是带指示灯的,所以没有另外接一个信号指示灯,还有一个问题是当挡块碰到行程开关SQ2时反应要比SQ1更慢,不知为什么。

有哪位大侠知道的可以指点一二,谢谢大家了!!

网友A:
你的继电器用的哪种的?型号?问题应该在继电器的断电延迟时间上。为何不试试PLC呢?

网友B:
你讲一下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继电器用的哪种的?型号?问题应该在继电器的断电延迟时间上。为何不试试PLC呢?

用PLC成本高,而且这也不是很复杂,没必要用这么高档的

网友(点评):
你要是不用PLC呢,就在KA2与电磁阀间插一个SQ2的常闭进去。这样可以保证反应灵敏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讲一下工作原理和工作过程嘛!

工作过程是,工件放好后,放一个铝制小堵头到工艺孔,打开电源开关,按下启动按钮,液压马达工作,按下脚踏开关后,油压机下来压铆堵头,碰到SQ1(下)这个行程开关后油压机自动回去,当碰到SQ2(上)这个行程开关,电磁阀复位停在该状态,复位按钮时在不小心压到手后作为紧急按钮让油缸回去,液压关闭按钮是让油缸活塞可以停在任何一个位置作为调节行程大小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PLC成本高,而且这也不是很复杂,没必要用这么高档的

有道理,谢谢这位大侠!

网友C:
脚踏开关自保不安全,时间又不是很长,又省不了脚踏动作,压到手按复位来不及。只用一个KA,KA常闭加上行程常闭接向上电磁阀线圈,常开加下行程常闭接向下线圈。脚踏松开向上,如果要自动上升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脚踏开关自保不安全,时间又不是很长,又省不了脚踏动作,压到手按复位来不及。只用一个KA,KA常闭加上行程 ...

这位大侠能不能对照图片上的电器符号说清楚点吗?本人愚笨,还未明白你的意思,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