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画的转速级数8级的主轴箱装配图,请教

楼主(2013-05-19):
帮忙看一下图片中,我画的转速级数8级的主轴箱装配图,希望得到修改指点,缺什么没画,或画错了等等。

网友A:
没画花箭的轴的齿轮,轴向或周向固定件哪去了啊?

网友B:
实话,毛病很多。
1,齿轮不用剖,你剖开了全是剖面线了,直齿斜齿都出不来了。
2,因为看不出直齿斜齿,你的轴承对错更无法判断了。
3,一般来说,一对捏合齿轮中,高速的小齿轮要比低速的大齿轮宽。
4,如果我没理解错,你这是拨叉换档,因此相应的,你需要把滑动键槽部分表示出来。
5,润滑方式是什么?滴油?飞溅?这直接关系到你的密封方式和回油油路。
6,你的轴向定位呢?所有齿轮都飘着?
7,没有尺寸,更多的就无从盘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话,毛病很多。
1,齿轮不用剖,你剖开了全是剖面线了,直齿斜齿都出不来了。
2,因为看不出直齿斜齿, ...

谢谢!初次自己画图,很多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画花箭的轴的齿轮,轴向或周向固定件哪去了啊?

谢谢啦,还有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