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主轴(电主轴),过电流怎么维修?

楼主(2013-05-19):
CNC主轴(电主轴),过电流怎么维修?

谢谢。

网友:
凭你这口气,谁会帮你?

网友:
这个好像有点困难

网友:
换一个把,寄回厂家
我们都是寄回厂家

网友:
要是线圈烧了,恐怕自己无法维修

网友:
如果绕组烧毁或者之间绝缘有击穿造成的过电流,那得需要返厂更换了

网友(2013-11-07):
直接找厂家帮你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