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维克.科斯塔 的驱动顶尖(4号莫氏柄5驱动爪)

楼主(2013-05-19):
驱动顶尖是非常高效的装夹附件,广泛适用卧式车床,各类磨床的装夹。刚收来一个,700元谁要呢。

网友:
麻烦楼主解释下5驱动爪是什么?

网友(点评):
就是端面那5个切入的爪,这是赋予驱动力的支撑点

网友(点评):
大概懂了一点~意思就是如果工件有孔~可以顶平面。类似于闷头的作用。

网友:
好东西,书上讲过没见过实物,图片第一次见.

网友:
这个必须车过平面,钻过顶尖孔才能用吧。

网友(点评):
端面不一定要车平,但是中心孔一定要打,因为这毕竟还是个顶尖,

网友(点评):
端面不车平,那岂不是五个驱动齿未必都使上力吧?

网友(点评):
五个爪是独立支顶的,所以允许不平衡顶的,驱动顶尖大多都是这么设计的,有点万向接头的自适应功能。

网友(点评):
哦,原来如此,受教了。

网友:
是放在主轴孔里的吗?两顶加工?  能加工多重的轴?车床

网友(点评):
当然是放在主轴卡盘端那头的,两顶加工用的,是代替鸡心夹的,这个装夹速度快,比卡盘与鸡心夹都要快,多重的轴我不知道了,没参数说明,估计15公斤的轴没啥问题的,5个爪可以卡到端面直径50毫米处,

网友(点评):
这个不一定 还可以通过法兰和主轴链接 看你具体的使用情况定的

网友:
好东西!便宜, !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很便宜 我家代理有这个东西 是德国BRUCKNER的 但是那价格真心的高 就这个我估计要1W左右

网友:
这个目测貌似是机械式的驱动顶尖  5个驱动销下面有凹槽机构   通过这个进行补偿  对于端面不平的   加工很方便 根据不同的轴外径选择不同的驱动销 我问下楼主  你这款对于HRC40度以上的还能用不

网友(点评):
我是收购来的,具体指标没底啊

网友:
再发个液压式的  这个可以夹持的工件重量比机械的要大

网友:
可不用停车上料。

可惜我床用不了,要不然得整一个。

网友(点评):
不停车危险啊,我在用,不过是数控床子,必须得停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