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木工车床无法回到机械原点,我们怀疑受到电磁干扰

楼主(2013-05-19):
今天在厂里的一台数控木工车床,系统用的是维宏NK105,两个驱动器分别驱动X轴Z步进电机,步进电机为三相混合制,电压为110V交流电。

今天配完线试车时发现无法回到机械原点,经检查,通电后,数控系统的XR0G,ZROG即X轴Z轴原点指示灯亮,在回机械原点过程中不正常。我们怀疑受到电磁干扰,于是把X轴步进电机电源线与接近开关信号线分开后,鼓掌消除,但不稳定。

后来请了一位高手,他给我们增加了两个继电器,解决了故障。我很疑惑,给那些机床配完线试车时都没出现这回事。在这里我想各位大侠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故障,或者说这个故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110V也不可能产生这么大的磁场,另外它增加两个继电器来消除故障的原理是什么?两个继电器都接在常开触点。

楼主:
那人把XOPG(X轴零位),Z(Z轴零位)从数控系统接出来后,直接分别在接在两个继电器的四个常开触点上,然后通过通过接线端子接出到机床上

网友:
帮楼主顶下,期待高手出现,希望本板块所有问题都有一个圆满的结果!

网友:
首先说,没搞过数控。最好你看看论坛里那些专家的看法。
另外,如果可以,能否让大家看看你们的电路图?

网友:
一楼的方法行不

网友A:
不对吧!应该是你的传感器有问题吧!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第一是传感器的接线没有接紧,第二是传感器本身是光电的,在某种环境下,特别是灯光的影响下失灵,第三就是磁电传感器了,长时间的充放电下改变了它的本质磁性。

网友B:
行程开关的问题!

网友:
增加继电器应该是起隔离作用,也就是把控制端和执行端通过继电器进行电气上的隔离。

网友C:
可否把继电器当电感用,然后靠电感的原理隔离干扰,我是外行,所以想法很歪,勿拍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程开关的问题!

行程开关没问题,我把行程开关给换了。另外受干扰就是X轴步进电机与行程开关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否把继电器当电感用,然后靠电感的原理隔离干扰,我是外行,所以想法很歪,勿拍砖

的确是有点偏,不过想法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对吧!应该是你的传感器有问题吧!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第一是传感器的接线没有接紧,第二是传感器本身是 ...

我们用的是接近开关来进行限位,属于电磁式,但是不存在缺电的情况,另外我接线时把接近开关的线与信号线用焊锡焊接,在用热缩管套起来,应该不存在接头处产生电磁干扰,我们怀疑在线上存在电磁干扰

网友:
传感器屏蔽线正常不?

网友:
楼主能画一下那两个继电器跟控制板和感应开关的连线图吗?

网友D:
从数控系统接出来后,直接分别在接在两个继电器的四个常开触点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数控系统接出来后,直接分别在接在两个继电器的四个常开触点上

继电器的控制端接在哪里?是要回原点的时候再控制闭合继电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