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乐设备遭遇液压油管爆掉,如何避免损失?

楼主(2013-05-20):
2010年在洪泽规划局弄了一个液压仿真六自由度游艇,运行一星期在场馆内遭遇油管爆裂.
200L/min的高压油瞬间冲上天花板,把6台总价值180w的投影机弄损伤,30w的环形投影屏幕被毁,现场一片狼藉,油污遍地.

类似事故已经大大小小发生了至少有三四次,用的是河北的液压胶管31Mpa,实际使用压力是5Mpa.

这是不是液压胶管的质量问题? 河北管一直口碑不好.

后来改进,在油箱上安装了液位开关,油箱液位低于设定值,油泵会自动停止.避免一箱油全部喷出去.但即使这样,依然有不少油会爆出去,对现场影响依然很大.

请各位大侠讨论一下,解决油管爆裂和降低损失的办法?

另外,我是江苏泰州的,请问泰州本地产的油管质量怎样?

网友A:
晕呀,这么垃圾油管?比气管还不如呢。

我用线编织橡皮管连在氩气瓶上,用了半个多月才爆的。

换了根一层钢丝高压油管,随便整,没事。

刚做的液压6MPa,也是一层的,乱盘的,没事,在一间小店店内买的,店主还细心询问使用情况,包括压力、温度、环境腐蚀等。

以前车上用的管子5MPa~40MPa都用过,只爆过接头,从没爆过管子。

与液压冲击有关吗?比如液压在负载反冲,突然增大?或波动共振?高手指点。

还有点忘了说:也可能是油管弯曲疲劳、或擦挂损伤

网友:
根据你的描述一定是油管质量问题,假冒伪略产品害死人。

网友B:
用进口管试试吧,管能省多少钱,相比较你的设备;还有应该仔细查查别的问题,是否瞬间压力太大,是什么现象引起的?

网友:
瞬间冲击力是不是大了?

网友C:
是不是有液压冲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液压冲击呀?

蓄能器没少装,冲击问题不大. 但是请问如何在油管爆裂的情况下,降低损失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进口管试试吧,管能省多少钱,相比较你的设备;还有应该仔细查查别的问题,是否瞬间压力太大,是什么现象 ...

有办法在管路爆裂的情况下,降低损失吗?

网友(点评):
实在不行,外加机械保护吧,把管隔离开!

网友(点评):
查明暴管的原因,理论上不应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蓄能器没少装,冲击问题不大. 但是请问如何在油管爆裂的情况下,降低损失呢?

能附加挡板吗?确认管子质量没问题?我现在也想知道有无液压冲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呀,这么垃圾油管?比气管还不如呢。

我用线编织橡皮管连在氩气瓶上,用了半个多月才爆的。

有办法在管路爆裂的情况下,降低损失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办法在管路爆裂的情况下,降低损失吗?

首要是解决油管爆裂问题,而不是降低损失,难道你希望它今后经常这样爆?

说点不中听的话:心态没摆正。

咱外行也知道游乐设施安全可靠性第一,必须万无一失。

话又说回来,解决了爆油管问题,不就解决了损失问题吗?

网友D:
回楼主,为啥我感觉你们是买了一批残次品呢?你们是直接下单拿的仓货?怕不是生产厂陈年的为保存好的东西吧。另外,这类产品入场的时候没做质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要是解决油管爆裂问题,而不是降低损失,难道你希望它今后经常这样爆?

说点不中听的话:心态没摆正。 ...

说法确实这样,但是绝对不爆的油管还真少见.  这几年下来油管用量保守估计也是接近一万根了,爆三四次的概率不知道算不算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楼主,为啥我感觉你们是买了一批残次品呢?你们是直接下单拿的仓货?怕不是生产厂陈年的为保存好的东西吧 ...

用的是河北管,但是绝对不爆的油管还真不知道哪里产.  这几年下来油管用量保守估计也是接近一万根了,爆三四次的概率不知道算不算高.

网友(点评):
万分之三四貌似在合格率之内。呵呵。

网友(点评):
其实,如果是防止发生额外损伤的话,可以考虑在重要部位加装压力控制。当发生爆裂时,通过压力传感器迅速返回控制信号,停止供油或者反抽油减小损失,或者直接控制前置阀关闭,防止额余损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要是解决油管爆裂问题,而不是降低损失,难道你希望它今后经常这样爆?

说点不中听的话:心态没摆正。 ...

谢谢!

网友:
关注一下液压区的文章,管还是用进口的较好!

网友E:
1.建议在油管外安装防护装置,如增加编织网等,这样不影响管子的运动,在油液喷发时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不过你的液压泵应该做成可以根据各部位的传感器来控制是否工作的装置!
2.对于管子本身建议你重新进行选配,使用的部品是否可以满足本身设备的压力,还请制造商进行核算;
3.对于管路的安装设计,是否需要软管硬管结合?不要过多的使用软管,不便于位置安装,容易移动而导致疲劳!
以上!供参考!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点评):
谢谢,写的很详细,加一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建议在油管外安装防护装置,如增加编织网等,这样不影响管子的运动,在油液喷发时也可以起到一定的防护作 ...

写的详细.

网友F:
选用好的油管,进口管或者国内有名的品牌。分析破管的原因。油管外面套一层不锈钢编织网。固定油管的位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选用好的油管,进口管或者国内有名的品牌。分析破管的原因。油管外面套一层不锈钢编织网。固定油管的位置等 ...

好意见,采纳~

网友:
可以考虑在管路上边加个V字形的挡板,这样爆管的时候,油就不会直冲天花板了,管线换好点的吧

网友:
应该是油管质量问题

网友G:
实际使用压力是5Mpa,标称31.5MPA的油管就是再垃圾的油管也没有问题的,不要说什么国产不如进口的,楼主你查查你的油路有没有问题,这种油路我设计过几个,一定要考虑液压冲击,在液压缸换向的一瞬间,必须要注意,建议楼主多加几个检测口,安装油表检测,问题就立马清楚了。不行的话联系我,我现在在淮安开了一个液压气动的门店,QQ760363312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实际使用压力是5Mpa,标称31.5MPA的油管就是再垃圾的油管也没有问题的,不要说什么国产不如进口的,楼主你查 ...

当时后续措施,还就是到淮安买的油管.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后续措施,还就是到淮安买的油管.

我是新开的,下次有什么问题找我

网友(2019-04-04):
管子问题

网友:
我们家是做美国进口液压油管的,质量请放心,有需要的话可以联系我

网友:
用外面带钢编的铠装软管不行吗,河北那边据说做什么都不太好,之前买钢由壬和蝶阀,都说小心河北货

网友:
国产的管也好,进口的管也罢,爆破压力都是标定额定压力的4倍,我不认为国产管的质量差到那种程度,建议检查一下系统设计,另外,建议重要管连接位置安装一个管路防爆阀,即使管路爆掉也可以自行关闭,即增加了设备的可靠性,也减少了油液损失。在我年来,一台娱乐设备是关系到人员安全的,绝对不能出任何问题的。。。。

网友(2019-05-21):
5MPA的压力并不高啊,我车间都是9-13MPA 。
我觉得后续应该从事故中吸取教训,不到位的地方整改
1液压系统完善。
2液压备件质量的追踪
3关键部位加挡板 毕竟安全第一预防突发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