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轴类零件时,发现轴中间跳动很大,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20):
请问车轴类零件时,发现轴中间跳动很大,怎么解决???

网友A:
能描述的再清楚点么?
加工到了那个工序?
跳动的位置还要再加工么?
最好有图纸参考

网友:
你的轴是很长   还是说材料的延展性很好  所以才跳动的   可以试试弹性补偿的顶尖啊

网友:
轴的长度和直径是多少?

网友:
说的有点太笼统了吧…………

网友:
不知道轴的材料是什么?长度如何?

加跟刀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描述的再清楚点么?
加工到了那个工序?
跳动的位置还要再加工么?

就这个图,中间的外圆跳动很大,有10多个丝

网友(点评):
才185的小轴啊

网友:
按图 200不到的长度中间还跳动10多丝,那你要检查下你的装夹方式和顶尖了。

网友:
这个不太明白,学习中

网友:
是不是要像楼上说的,加个跟刀架好一点吧

网友(点评):
这么多档位怎么加跟刀架

网友:
问题多没说清楚啊

网友:
如果是钢材,粗车后要调质。

网友:
不应该吧?是不是主轴轴承坏了

网友B:
你采用的是什么装夹方式?两顶?一夹一顶?什么材料?车削用量怎么样?顶尖孔质量怎么样?顶尖精度怎样?设备精度怎样?这些都是要你一一去分析排除的。一般来说,这个零件很好保证跳动的,两丝左右一定没问题。

网友:
你看分两段加工可以不

网友:
装夹问题吧

网友:
这个用经验的师傅是可以手动补偿得很精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采用的是什么装夹方式?两顶?一夹一顶?什么材料?车削用量怎么样?顶尖孔质量怎么样?顶尖精度怎样?设 ...

说的很详细

网友:
这么短的轴不会跳动这么大的,是不是你的加工工艺有问题,你说说你是怎么加工的?象这么短的轴0.02MM很容易控制的

网友:
台阶轴肯定不能用跟刀架了,主要还是看装夹方式了。用弹性顶尖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