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四头蜗杆是不等齿厚,齿根也不相等,请求技术要求

楼主(2013-05-20):
有一种四头蜗杆是不等齿厚,齿根也不相等,请求技术要求

网友A:
是双导程蜗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双导程蜗杆吗??

四头的

网友A:
最好给个图,再简单的描述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给个图,再简单的描述下。。

就是齿厚越来越瘦

网友A:
是沿轴线方向 齿厚越来越瘦吧,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是双导程蜗杆的可能性比较大,所谓双导程蜗杆就是 蜗杆有两个导程。。双导程蜗杆
简单说就是蜗杆的齿厚是变化的,这样就可以调整蜗轮蜗杆的间隙达到最佳状态。另外,当使用过程造成蜗轮蜗杆的间隙变大,可以通过调整蜗杆的轴向位置,使蜗轮蜗杆的间隙变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沿轴线方向 齿厚越来越瘦吧,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是双导程蜗杆的可能性比较大,所谓双导程蜗杆就是 蜗杆有 ...

是延轴线减瘦的,是那种蜗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沿轴线方向 齿厚越来越瘦吧,如果是这样,我觉得是双导程蜗杆的可能性比较大,所谓双导程蜗杆就是 蜗杆有 ...

在设计手册中好向没有这种蜗杆的

网友:
你百度下就能很快查到了,手册的东西不一定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