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4的轴,长600,如何加工才能保证不变形?

楼主(2013-05-20):
直径14的轴,长600,如何加工才能保证不变形?

网友:
细长的轴啊,怎么考虑的加工?

一般长轴加工用跟刀架和中心架

网友A:
呵呵,600不算长
最好见图纸再分析

网友:
直接买光圆

网友:
这个是一个难点,如果精度要求高的话,还真不好加工

网友:
14现在有卖的啊,这种都是磨床加工的,车床加工是很难的

网友(点评):
磨床加工也头痛啊,让我磨我也痛苦

网友:
普通方法怎么都会变形,只是变形的多少了!加工方法跟零件精度、材料等有关系,我们干过壁厚为4mm,长1600mm,外圆48mm,跳动要求2丝的零件

网友(点评):
这么厉害?真想见识一下

网友(点评):
同求加工方法,我们这两天要加工直径3mm,长210mm的轴。挠头啊。

网友:
车工怕车杆,铣工怕铣板  不好弄哦

网友:
上磨床不易变形

网友:
不知道,同问啊 刚涉及机械行业,还不太懂

网友:
变形是在所难免的,就是大小的问题了。磨床没有的话直接选用那么大的圆钢加工

网友:
细长杆除了装夹方式、切削方式、切削参数、刀具参数等关系很大,还有就是热处理的方式等也有关系!在加工这类零件时,工艺路线的安排及余量的分布都要仔细考虑,如果某一方面考虑不周,都会直接影响零件加工的成败!

网友:
我有办法,我以前加工过直径3.5+0.02的小铜棒,长度达到了400mm,不知道你那是什么情况,把图纸发到我邮箱,我看看,说不定能帮上你的忙!

网友:
粗车后用无心磨磨到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600不算长
最好见图纸再分析

高人啊,14大,600在车床上加工还不长。

网友:
无心磨比较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