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磨中心孔

楼主(2013-05-20):
请教下,如何在普通车床上用研磨顶尖研磨中心孔?需要详细的操作工艺方法。谢谢!

网友:
手动研磨

网友:
一般是在磨工工序以前做研磨的吧,我们以前直接上磨床研磨。

网友:
跟零件的硬度、研磨前的粗糙度、形状有关,一般小的顶尖孔可用六棱锥的硬质合金顶尖研磨,大的倒角可用铸铁顶尖研磨(铸铁顶尖要在车床配车)。对于研磨前质量较差的倒角和顶尖孔则要上床子修。

网友:
研磨时还要注意研磨顶尖顶紧的力度,让工件似转非转的情况下用手带动零件和顶尖做相对运动。

网友:
我一般双顶后上机心夹带动轴类工件旋转,尾座上装合金顶尖顶住后使工件旋转起来缓慢进给,直至顶尖孔周围变色并冒烟,这时合金头会有暗红色渐变趋势,且进给阻力增大,这时停车调头研磨另一侧中心孔即可。这是针对小工件,注意别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