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画出这样的模型,新手求问

楼主(2013-05-20):
我想画一个输液瓶套架,中间这两个环用旋转做好了,但是旁边那个连接的杆怎么做?想用扫描他说扫描生成拓扑上无效的实体?如图
我想做出来是这种效果的,不知道怎么做,还望指教

网友(点评):
怎么画出来的。。。。跟我说一下吧

网友(点评):
你们两个用的软件都不一样

网友:
把设计树也贴出来。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用sw画啊 用3D草图加焊件就行了

网友(点评):
嗯好,我懂了,就是把两个环和边上的竖杆分开画,然后焊接起来对吧?

网友(点评):
。。。焊件跟焊接两个概念好吧。焊件就是默认不合并实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想用sw画啊 用3D草图加焊件就行了

用焊件做是最方便的。

网友(点评):
恩,谢谢啦,学会啦

网友:
说实话,我很纳闷你的步骤,这东西还用得到焊件吗?你的拓扑问题很大程度跟你的步骤有关。

网友(点评):
我是新手不会才来问的,那你告诉我怎么做啊,谢谢了。

网友(点评):
普通扫描就没问题。所以我说,你至少把你的设计树贴上来。请教别人至少把自己干了什么说明白吧。

网友:
怎么目测你的草图有问题呢,再个加圆角了吗

网友:
大哥  你的少了个圆呀   扫描的圆都没有怎么扫描

网友:
基本上是画出的实体面相交会这样

网友:
用焊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