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A规格的滚子链条和链轮,如果链条换成16B的链条,能用么

楼主(2013-05-20):
请问

我原装位16A规格的滚子链条和链轮,如果链条换成16B的链条,对使用会有什么影响吗?

多谢。

网友:
主要看链条传动功率和小链轮转速,如果这两个参数都满足应该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
路过 要不要 胀紧套啊!QQ:523408079

网友(2020-03-13):
16A链轮可以用16B链条,16B要比16A要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