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后的硬度达到45度,该选择什么样的刀具加工

楼主(2013-05-20):
        今天碰到一个头疼的问题,42CrMo的材料,需要做搓火+回火处理,热处理后的硬度达到HRC45度,这么高硬度的材料,该选择什么样的刀具进行加工。产品是钢圈,热处理的变形量大。欢迎有这方面加工经验的大侠来多多指点!!!拜托各位了!

网友:
多大的钢圈?  一般热处理后用磨床加工。

网友A:
热处理后的。
粗车用纯CBN,精车用CBN焊接刀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处理后的。
粗车用纯CBN,精车用CBN焊接刀片。

同意楼主的观点

网友:
HRC45不高啊,随便找个都可以加工啊

网友:
别把淬硬层车掉完了就是了!

网友:
一般的涂层刀片加工HRC45没有问题

网友:
硬质合金刀具,陶瓷刀片等

网友:
我也觉得cbn可行
进口美国美福刀具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