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sys] catia文件导入ansys中显示出错?怎么解决?

楼主(2013-05-20):
catia文件导入ansys中显示文件不存在,不管是model格式还是iges格式都不行,我的catia是V5R20,ansys是12.0

网友:
catia  不是有个专门的分析软件吗

网友A:
你在ansys帮助里面先看看12.0支持的catia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ansys帮助里面先看看12.0支持的catia版本。

果然是这个问题,只支持19以下的版本,在百度上查了好长时间,呵呵,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