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adams接触力测量

楼主(2013-05-20):
在adams中给两个物体添加接触约束,但是接触点不止一个,如果想知道每时每刻每个接触点上的接触力应该怎么做呢?

补充内容 (2013-5-31 15:32):
我后来是这么处理的,把凸起作为单独的body,然后每个凸起与原来的body之间用固定连接,这样每个凸起就可以与要接触的body建立接触副,在后处理中可以查看接触力的大小

网友A:
每个点安装一个测力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点安装一个测力传感器。

非常谢谢,但是怎么添加力传感器呢?
simulate->sensor->new 然后呢?好像传感器都是用于控制运动的,而没有利用传感器进行测量;还有怎么指定传感器的类型呢?
求指教

网友(点评):
你要测量的是接触力选压力传感器,根据你的测力大小选量程及精度。

楼主: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但是怎么添加力传感器呢?
simulate->sensor->new 然后呢?好像传感器都是用于控制运动的,而 ...

不好意思,我还是没明白 。我是说怎么在adams仿真软件真添加力传感器,而不是实际工程中怎么选用传感器

网友:
在测量工具条中有,仔细找找

网友:
我也不明白

网友(2018-03-26):
引用 网友A:
每个点安装一个测力传感器。

你好 我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就是怎么测量某一点的接触力的变化情况 在某点上加压力传感器? 那这个压力传感器是在measure中选择还是在sensor中选呢?我找了好久 都没有找到 求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