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材料的许用弯曲应力,手册里查不到

楼主(2013-05-20):
小弟最近在设计一个东西,需要用到各种材料的许用弯曲应力,我在《机械设计师手册》以及百度中都没有查到材料的许用弯曲应力值。

请问论坛里的各位大神谁有?能不能麻烦贡献一下。。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你先理解了什么是弯曲应力

网友:
在各种各样的手册里……
对于你的问题我只想这么回答

网友A:
弯曲应力是由于弯矩产生的在截面上不均匀分布的正应力,一般包括压应力和拉应力。对于钢材,那只有抗压、抗拉、抗剪强度,弯曲只会产生拉、压应力,所以只需考虑抗拉抗压强度即可。塑性材料(大多数结构钢和铝合金)以屈服极限为基准,除以安全系数后得许用应力,即[σ]=σs/n(n=1.5~2.5);脆性材料(铸铁和高强钢)以强度极限为基准,除以安全系数后得许用应力,即[σ]=σb/n(n=2~5)。(n为安全系数)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你肯定查不到的,弯曲应力如楼上说的,也就变成了拉应力和压应力,一般你直接按抗拉强度来就好了。最大弯曲应力不超过抗拉强度x安全系数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弯曲应力是由于弯矩产生的在截面上不均匀分布的正应力,一般包括压应力和拉应力。对于钢材,那只有抗压、抗 ...

谢谢,但是我其实是想问那个安全系数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规定呢?还是就根据您所说的,按照不同类型的材料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
设计弯管机吗

网友(2019-07-29):
在机械设计课本中有这个表格,应该是轴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