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钢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3-05-20):
各位大侠,有没有人做过角钢,可不可以提供经验。谢谢

网友:
做“角钢”还是用“角钢”做设备?

网友:
要说明白点,这样说别人都要看不明了

网友:
这也 就是不为别人着想的问题。所以别人也不能为你着想。
- Q* z' T; ~/ }; \# N除了俺这么大度,但不被你骂就不错了。

网友:
拿切割机大盘一割,就加工好了,用锯床也行

网友:
不知道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