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缩放,求助

楼主(2013-05-20):
麻烦问一下在CAD的绘图界面内怎么把其中的一个图进行缩放,其他图的比例不变,而且尺寸标注不变

网友A:
用缩放后再改尺寸。

网友:
做成块试试 好久没用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楼主:
做成块试过了,这个图倒是可以放大,尺寸标注的比例也跟着放大了,跟其他图的尺寸标注就不合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成块试过了,这个图倒是可以放大,尺寸标注的比例也跟着放大了,跟其他图的尺寸标注就不合拍了

缩放多少倍,将标注比例相应的调多少倍。标注尺寸的比例不一定是1:1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缩放后再改尺寸。

你好,我用的是2010版的,不会改标注数字,双击不管用,在标注格式里咋修改?谢谢了

网友(点评):
ED 你试试看

楼主:
引用 楼主:
做成块试过了,这个图倒是可以放大,尺寸标注的比例也跟着放大了,跟其他图的尺寸标注就不合拍了

你好,建成块缩放比例插入后就像我图片这种的,怎么改那两个标注的比例啊

网友(点评):
单击,右键,特征,测量,找你的标注比例。一般对于局部放大视图,最好的办法是在标注格式中建立专用的特定比例格式,方便管理。另外,你的3.6打错了,不是逗号。

网友:
只能改完比例再改标注样式了

网友:
放在图纸空间中,任意缩放

网友:
你可以所有的图都按1.1画  最后对图框进行缩放。

网友:
选中已标好的尺寸,再点击工具栏里你想要的字体,大小

网友B:
好久没用二维的了,印象中似乎有个假尺寸标示,其实就相当于标注尺寸与实际尺寸断开关联。应该在弹出的左栏里可以找到替换尺寸命令,在里面填入尺寸就不会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久没用二维的了,印象中似乎有个假尺寸标示,其实就相当于标注尺寸与实际尺寸断开关联。应该在弹出的左栏 ...

是的,双击要修改的尺寸,就可以在左边修改了,但是那只能修改单个的,要修改所有的还是按D,在哪里面改比较好。

网友:
选择你要缩放的图,SC局部缩放,用新的标注样式 D 按你缩放的比例标注

网友:
用视口做,很好用,具体怎么搞就在百度上搜吧!

楼主:
谢谢大家了,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