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社友做过玻璃钢产品?

楼主(2013-05-20):
哪位大侠是搞玻璃钢产品的啊,目前客户需要做个箱体,材质要求为玻璃钢。本人玻璃钢接触的少,请了解的大侠指教指教。

网友:
小批量的玻璃钢制件,用很简单的手糊制造工艺。楼主可以在网上搜索,找玻璃钢方面的论坛了解一下,然后找个专业厂家外协就是。
/ N* n6 o0 D+ Y: T在这个论坛不会得到很多信息的。8 m* A5 v. E7 `: M- v

网友:
以前在做脱硫项目的时候,也接触过。管道类的,还有个机器缠绕玻璃纤维,网格板基本是手糊的多吧。

网友:
是的,以前做个玻璃钢的护罩,每个月几百件,也是手糊的,找个外协厂家直接做接可以了。

网友:
以前买过一个水箱,好像是糊的。网上找,这类专业厂很多的。

网友:
玻璃钢--是玻璃纤维和增强纤维复合而成的高分子材料。玻璃钢的制品也很多!常常根据产品的形状和使用要求来选择基材和成型工艺。一般玻璃钢产品(FRP)是由玻璃纤维加环氧树脂啊(或不饱和树脂)复合而成,高强度的可选用碳纤维代替玻璃纤维。如果要求耐高温的,要选用耐高温的树脂。成型工艺根据产品形态和数量决定,一般是  手糊  缠绕  拉挤  模压等等。LZ 先上图片我帮你看看。

楼主:
玻璃钢SMC复合材料是Sheet molding compound的缩写,即片状模塑料。主要原料由GF(专用纱)、UP(不饱和树脂)、低收缩添加剂,MD(填料)及各种助剂组成。它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首先出现在欧洲,在1965年左右,美、日相继发展了这种工艺。我国于80年代末,引进了国外先进的SMC生产线和生产工艺。 SMC复合材料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先进和最为推广的外壳制造材料,有着与其它非金属材料和金属材料无法比拟的优势。
网上搜的,这种和大家说的玻璃钢是否是同一种的 啊?

网友:
山东武城做这个的很多,可以联系一下那边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联系方式的啊

我的邮箱as235035611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