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钳工,为什么钻大眼会位子偏移?

楼主(2013-05-20):
大家好,我是钳工,为什么钻大眼会位子偏移?

补充内容 (2013-5-21 19:42):
50摇臂钻,A3铁板料,60mm厚,在工件上画出孔的位置线打上样冲眼,画出孔的围线直径为70mm,后用直径8mm的钻头钻10mm深,在用直径60mm的普通群钻钻头钻孔,钻出的孔和围线不同心,相差大约3——4mm,相差0.5mm最好?

网友:
能具体点吗?

网友:
得看你钻头刃磨的质量

网友:
什么设备?什么材料?切削用量是多少?把工况说清楚了人家才好帮你呀!

网友:
钻头刃磨后中心可能不对,再者两侧主切削刃角度是不是不一?

网友:
说这个话的钳工还未入门

网友: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工艺方面,包括工序,切削参数②加工设备,装夹定位因素③钻头选用及刃磨是否合适。

网友:
你是划线占孔吗,第一冲孔时要准,是大孔就不要一步到位,也占小孔,再占大孔。占头要磨好。总之,自已要有耐心。

网友:
大孔是不好钻,因为受力面比较大,振动大,尤其是薄板

网友:
工况要描述清楚,假如工件有夹渣或者气孔也会造成孔偏移,工件定位要准确,中心孔需要用中心钻导向。。。

网友:
看你打偏了多少?

网友:
先钻小孔再钻大孔

网友:
我们都是先钻小孔,然后在钻大孔。

网友:
1 钻头可能磨得不对称 2 钻床刚性差 晃动大  3 底孔是不是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