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扩组合机床主轴箱主轴如何布置(16把刀具)?

楼主(2013-05-20):
加工一个厚度为33mm的铸铁零件,要先钻8个直径11.5mm的通孔,然后扩孔到直径12.5mm。零件示意图如图1。要设计一台钻扩两工位机床。想了两天了,都没搞好点的出来,请社区老师帮忙。

自己的思路:

先钻8个孔,需要8把高速麻花钻,主轴直径计算后定在20mm,然后扩孔,也得8把高速钢扩孔钻,主轴直径20mm。自己参考资料布置了一个多轴传动系统图a,为了生产方便,各轴齿轮很多齿数相同17、m=3。
考虑到加工时两排刀具碰到,把两排刀具的中心线距离扩大240mm,又画了一个草图b。

如果工件在移动工作台上加工,会不会又有另一种布置。
请社区老师帮忙,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布置方法。自己纯理论派,没有实践经验,数据都是根据《组合机床手册》计算得来。

恳请老师们提出宝贵建议。

网友A:
感觉画得乱,轮系只要不干涉,能完成加工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画得乱,轮系只要不干涉,能完成加工就好

谢谢您。

网友B:
直接用立加,可能比你这方案还快,质量还更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立加,可能比你这方案还快,质量还更稳定。

立加是立式机床加工吗?我这个设计的多轴箱就是安装在立式机床上的,机床还是半自动的。

网友C:
这个类似于专用的多头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类似于专用的多头钻吧

对对。就是不知道如何布置是好,想寻着一个好方案。要是选用钻扩一体刀具,成本有些高了。

网友:
你可以搞个前箱后想,中间轴大部分搞后箱去,前箱也有一点

网友:
多轴钻要加钻套,这么多钻头要考虑方便换刀,这么多孔电机功率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