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板的受力分析

楼主(2013-05-20):
气体流量为100m3/h,压力8000pa,密度为0.92Kg/m3,流速8m/s,作用于边长为1m的板上,求板所受力。

网友:
这个问题似乎不够明白,气流是否垂直于板,成多少度,这个气流直径多大,是从小口中喷出还是怎么样,这个板是悬空放置还是垫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