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钳工,有点装配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我现在在维修卷取机上的卷筒轴.但是卷筒轴上的铜套已经断裂.我以将铜套拆下.但是装新的铜套时铜套有0.2的过盈(铜套直径大概380,长度600吧)我想选用气焊烤下再装.但是老师傅说会变形.我个人感觉轻轻烤下不会太变形吧?或者用油锅煮但是没那条件啊!大家有什么好的装配方法吗?

网友:
按铜的线胀系为17计算,设铜套初始温度为20度,放到沸水中,温度为100度,温升为80度,则直径的增量为17*80*380大概为0.5mm.不知这样的加热方法和计算是否正确。请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
铜套装在那个零件上?

网友(点评):
滑动轴承见过吗?没有就去看看吧,看了会知道。

网友(点评):
g2096大侠,请注意你说话的口气。自大会让一个人盲目。

网友(点评):
g2096 大侠:滑动轴承见过也用过。不过如果铜套是轴承,它应该安装在轴承座,过盈应该在座内孔与套外径之间。但楼主只说了轴和铜套,没有提及轴承座。这不是个完整的结构,故有“装在那个零件上”之问。

网友(点评):
你说的叫轴瓦,在轴承座里面。与之对应,轴颈上的当然叫轴套。当然,轴颈不会磨坏的话轴套就可省去。

网友(点评):
谢谢指教。那么,应该是铜套过盈配合在卷筒轴轴颈上,然后在轴瓦中间转动了,轴瓦当然只能是钢背白合金。只是觉得这个结构怪怪的。卷筒轴应该是钢制吧,不能把轴颈部分淬硬磨光直接和轴瓦配合吗?

网友(点评):
我的铜套装在卷筒轴上的

网友:
知道这么回事还没玩过

网友:
气烤温度太高,加热又不均匀,你的工件又长,变形是绝对的。
楼上有个主意用开水煮一阵子可以试试。同时还可以把对应工件放冰柜里冷冻看能不能缩小一点。

网友(点评):
不可能的冰柜的温度不够。。。。。

网友:
觉得应冷却铜套

网友B:
是本身需要0.2mm的过盈量,还是铜套内孔做小了?
是装在孔里的吗?先把铜套装在孔里,再烤一下铜套内孔,再把卷轴装进出吗?有点玄。

网友(点评):
我的铜套不是和孔配合,要是孔的话直接冷装就OK啦.我的铜套是和轴配合说白了就是孔小轴大,只不过孔是铜套的内孔和轴的外圆

网友:
说实话,一直有一个疑问。话说热胀冷缩,对于管状件,为什么加热是内、外径都变大?那按照这个规律,是不是实心轴只要不断加热,中心就空了呢?
对于这种加热外套辅助工装的,一直有疑问。但确实见人这样子安装过。楼上几位明白人,谁点拨下?

网友(点评):
说一个极端的的吧,你说冰棍加热后是不是中间会空。。。。

网友(点评):
你最好换一个,水本身对热胀冷缩就是特例。

网友(点评):
体积膨胀,同样的线膨胀系数,外部的材料多,带动管子朝外部变大。

网友C:
铜套是装在卷筒轴上吗?铜套和卷筒轴一起转动吗?

网友(点评):
铜套和卷筒轴装完后是一体的,可以说是一起转动,这个铜套装完,后面还有个钢套.我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么设计

网友:
用烤箱如何啊

网友:
用液氮冷却和加热的办法装没有问题,我们装配一般是把铜件的外圆装到另一个零件的内孔,采用液氮冷却铜件的办法进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套是装在卷筒轴上吗?铜套和卷筒轴一起转动吗?

这个铜套装到卷筒轴上然后和减速机相互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套装在那个零件上?

铜套是装配在卷筒轴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本身需要0.2mm的过盈量,还是铜套内孔做小了?
是装在孔里的吗?先把铜套装在孔里,再烤一下铜套内孔,再 ...

说白了就是铜套的内孔小.我的卷筒轴大,这个配合.冷装是不可能了我不可能把那么大的轴冷装啊

网友(2015-02-09):
好奇最终你是怎么拆卸下来的,如果是我,反正铜套也坏了,索性用切割机(打磨机),轻轻把铜套切一条线,不要伤到轴,铜套会松动的,这时候就好卸了!

网友:
用感应加热带加热铜套,用液氮冷却卷取轴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