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帮我解决刀架的问题

楼主(2013-05-20):
   我公司有台车床四位刀架一开始刀架换刀后刀架锁不住但是不会报警有时换刀报警未到位。我今天折了刀架看了里面蜗杆跟齿轮有很大间隙。我把它们全都清洗了,重新安装了,刀架可以锁住但是刀架转一圈后刀架它就有一工位报警没到位它也没规律的报警,也有换刀时电机在工作但刀架不动

网友:
看看相接反没?

网友:
刀架电机反向锁紧时间参数调长点,发讯盘位置调对,估计就好了。

网友:
系统参数  自己能调?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应该是电路问题

网友A:
应该是两根线路接错了,刀架不转的时候,旁边的电机会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两根线路接错了,刀架不转的时候,旁边的电机会发烫

线路是没接错,电机有转动

网友:
这是正常现象,换新的

网友:
多数情况下是发讯盘的原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刀架锁不紧,就不能车活,那样尺寸会不稳定,发讯盘不太好,也可能控制信号线接触不好。24V的电源线接触不好

网友:
这种问题还是叫机修修吧,不能做,就回家休息

网友(2013-06-19):
刀架蜗杆左端有垫片的,你清洗的时候搞丢了吧 这样与电机连接处就脱节了,
2 z7 S. B; ~# p& L,,